求助联想Erazer D215 CFM1D3M 1.0主板一直烧上下管

楼主(2024-10-30):
老机型联想Erazer D215 ,主板CFM1D3M 1.0,不开机。拔掉CPU12V供电电源能启动,电源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测CPU供电上下管,一组短路,拆掉测量,发现其中一个下管短路。上管P0903BD、下管P0603DB,更换后开机正常,按装再试,开机就烧了,以为CPU短路,重新换一组上下管,开机又烧了。去掉这组上下管,开机正常,装原来的CPU也能正常开机,温度也不高,长期使用没出现爆管,测电压IC,周边电容、电阻、对调其它相电感,也都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师指点。

网友:
有联想Erazer D215 CFM1D3M 1.0图纸的,请转发学习。

网友:
测一下上下管的触发波形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
谢谢,有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