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GLO-F56求助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4-10-30):
GLO-F56,版号9R1一个内存旁边的供电,这个的供电是什么供电,给谁供电,这个芯片的丝印是JWJFF,是什么型号。阻值有170,开机的电压只有0.5V。看过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自己测下脚位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下脚位对不对

不对的。5脚输出,7脚取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的。5脚输出,7脚取样

哦,内存芯片型号多少,这个供电应该是给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内存芯片型号多少,这个供电应该是给内存的

三星的内存,

网友:
三星LPDDR5 内存芯片,这个供电0.5V 是正常的,

网友:
电流上到1.1A,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