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R9000黑屏维修实例

楼主(2024-10-30):
机型联想拯救者R9000,处理器锐龙5800H RTX3060独显,故障现象触发不开机,接手机器上电测试 能够触发,电流一上至1A左右掉电,由于该机处理器是AMD的锐龙,所以对于根据故障现象大致都明白问题所在,于是拆机取下主板,
再上电检测居然不触发了,用热风枪加热,又能够触发但依然掉电,很明显故障又是CPU高温导致的BGA虚焊故障,像这种AMDclq的不开机或者不触发故障有的可以通过测试Cpu晶振段的阻值来判断是否虚焊,有的可以通过按压cpu或者加热CPU来判断是否是cpu虚焊导致,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故障位置。判断CPU故障后就直接开干CPU,由于联想机器基本上CPU都要打黑胶所以在拆cpu时要比其他机型麻烦一点,一般我都是先用铝箔纸把cpu四周贴上,一个是隔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放在在取芯片时手抖滑动,导致芯片把附件原件碰掉,人为扩大故障增加维修难度,

对于无铅的主板焊台温度一定要高,各个焊台不一样温度无法统一,我是准备一个测温枪来辅助监测主板温度,在温度达到240度左右查看cpu附件锡珠是否融化,然后用平口的撬片刀,千万不能用刀片,从cpu未打胶的地方慢慢插入,左右撬动cpu,只要锡珠融化,只需要几下就轻轻的把cpu撬松取下。

取下cpu就是植株,植株手工细活就是一个多练才能做好的过程,值珠完成后清理主板取黑胶必须用热风机配合,否则由于烙铁的温度不够会导致黑胶覆盖的地方严重掉点,焊盘清理完成用毛刷涂匀焊油,对齐cpu上焊台加温,焊接完成清理完主板上的铝箔和焊油,压上散热器上电测试,主板顺利点亮,装机测试后收钱交付给客户。

网友:
还是黑胶,十年了,黑胶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
R900P 点位

R900P NM-D562 BoardView.rar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网友A:
其实这种黑胶只要温度够除胶是很简单的,也不会掉点,必须风枪配合烙铁,平常我从做安卓和苹果CPU的时候,都是先上一遍138度的低温锡,把原来的无铅高温焊锡先中和下来,再用烙铁配合风枪刮胶,不过由于烙铁有温度,所以容易把焊盘的绝缘漆搞掉,所以手机主板我就是点吹加刀片直接刮胶,电脑主板由于散热快,必须得风枪配合烙铁除胶,温度不够不能硬来,否则焊盘不是露铜就是掉点,如果在除胶前使用吸锡带拖平焊盘再除胶效果更好,退一步来讲,就是掉点也可以随便接,毕竟电脑CPU的焊盘比牙签还大,经常飞苹果A10以上掉点的CPU手工处理这种电脑焊盘根本不是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黑胶只要温度够除胶是很简单的,也不会掉点,必须风枪配合烙铁,平常我从做安卓和苹果CPU的时候, ...

请问对付Think系列的硬黑胶,有啥绝招啊?

网友C:
R9000P   你做多了就知道了  返修都会有,很多时候不返修是运气好,很多AMD R7 5800H  本来就要挂了

网友:
黑胶就在主板上了,温度可以调到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对付Think系列的硬黑胶,有啥绝招啊?

BGA两遍 第二次再拆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对付Think系列的硬黑胶,有啥绝招啊?

到了曲线第五部分中段的时候,按保持,坐等焊锡全部融化再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了曲线第五部分中段的时候,按保持,坐等焊锡全部融化再撬。

拆不难,确定锡熔化了,撬就行。关键是主板焊盘除胶,很难除掉。焊盘容易掉漆。

网友:
大通病了。。

网友:
AMD的处理器养活了大批的维修人员

网友:
厉害!老司机日常操作

网友:
r9000p,上个星期搞了一台,是出口日本 的,amd cpu没有打黑胶

网友:
z这个就是难搞

网友:
这个就是难搞联想的~~~~~~~~~~

网友:
这个通病养活了一堆维修师傅

网友:
牛逼大佬,联想的低温锡问题重置用多少温度的锡

网友:
不换CPU大概率要返修

网友E:
联想打黑胶的目的是什么?也没觉得它耐用了

网友:
经典故障,量晶振有惊喜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啊

网友:
都快成联想笔记本的通病了,都是CPU虚焊。

网友:
都是老通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9000P   你做多了就知道了  返修都会有,很多时候不返修是运气好,很多AMD R7 5800H  本来就要挂了

对头我的返修了三台,之前都是不开机黑屏,客户用了半个月后直接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头我的返修了三台,之前都是不开机黑屏,客户用了半个月后直接蓝屏

你用的是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
写这么详细!对我们新手太友好了!谢谢楼主,其实拆焊处理器比显卡简单,下次楼主发个拆黑胶显卡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打黑胶的目的是什么?也没觉得它耐用了

康拉伸,人话防摔,你别说客户不摔,笔记本单手拿受到的变形也算,

网友:
这机器我都是植球用无铅再焊接回去,刺激,很容易无法上岸,然后UV胶 边角打胶,不然客户稍微磕碰一下焊盘全掉

网友:
联想拯救者系列

网友:
这都是大神啊,我这儿还在入门级打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头我的返修了三台,之前都是不开机黑屏,客户用了半个月后直接蓝屏
这不类似以前的显卡门吗 AMD以前的桥 显卡也这毛病。
都这么多年了 AMD又犯老毛病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