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楼主(2024-10-30):
   一块七彩虹b360m主板,上电测电压:
                      3v3sb 正常
                pch_1VSB     正常
       vcc_ddr 1.2v 正常
       vpp25 2.48v 正常
       vccio 0.9v      正常
                      vccsa 1.0v  正常
       vccst 1.0 正常
                       vcore 1.06 正常
                       pcie a11 3.3v正常

   电压全部都正常,有复位,诊断灯定在内存上,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也报警 以为是内存槽氧化,  清理后上电故障一模一样,只能刷bios,刷完bios不报警。

    还以为好了,结果还一个鬼样!

   内存系统总线阻值正常也没有经过转换管子直接上拉到桥的没有什么可以换的,到这基本放弃了,
 以往这种三板斧用完基本就没戏了,大家一般都会认为是cpu座或是桥的问题。

   本来打算退了客户不急,只好再看看,每个地方仔细看有没有掉件烧件,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
 在上电各电压再测测乱捅一通,捅到核显供电发现核显居然有0.7v左右的死电压。

   这就有点怪了一般核显供电无法直接测出,而且过了内存才会出,基本可以肯定是cpu供电芯片
 rt3607bc这边的问题了,量到一颗阻值4.7r有60多欧姆连接到供电ic,

          找个rt3607b的图纸电阻连接的芯片pvcc引脚,直接换了电阻,上电又变成几十了,难道周边电路问题,
   把核显上管和供电ic全拆了,试机还是   一样烧供电!
    这个芯片问题真是多啊,原先修v*主板这个芯片容易发烫就是周边电路问题引起的,
 就怕是某个电阻电容引起的这个就难搞了,凄惨虹半点资料也没有,如果参考别的主板图纸来弄又是大工程了!

   测量pvcc阻值200左右感觉偏低了果断换芯片,上电一样烧供电电阻,测阻值更低了140多,经过一番思考
 把滤波电容拆了阻值恢复500多,重新把坏了的电阻电容补上上电终于亮机了。

   有点怪了陶瓷滤波电容微漏电的还是第一碰到,其实刚开始就测量阻值200多以为正常,
  因为电阻烧了阻值变大的原因 测量阻值也跟着变大,其次是电容微漏电不会把阻值拉的很低导致不容易发现问题。
         七彩主板三四线的设计用料真的一般,又碰到rt3607bc这种经常出问题的芯片修起来很头疼。

网友:
到底是哪个陶瓷滤波电容坏也不圈一下。

网友:
主板各种问题太多,真的不好修,一般人真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