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14 板号:NM-C421 5V不升压

楼主(2024-10-30):
如题,电池开机正常,单插适配器电流表5V不升压,量测CC1 CC2阻抗正常,电压一个1.6V,一个0V,这两个脚位都是连接到U6301D的,更换这个芯片,故障依旧,请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修?

网友:
NM-C421 图纸

网友:
点位图上传一下

网友:
E14论坛里有很多不升压的维修案例可以参考

网友:
换5455
或者技改

网友:
你换的又不是升压芯片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少坏,一般是RTS5455坏

网友:
点位图就是鑫制造上看的

网友:
5455是什么?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少坏,一般是RTS5455坏

能说一下位置吗?鑫制造上没有图纸,只有个点位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少坏,一般是RTS5455坏

请问这个芯片里面有资料吗?

网友:
可以看看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保护了20V也会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芯片里面有资料吗?

需要买写程序,或者料板拆

网友:
E14记得好像隔离管爱坏。还有TYp一C接口的程序坏引起不升压。有些还有玻璃芯片两边有没有5V。。。,,,你拍个实物图出来,E14好像有几款

网友:
你换的那个不是升压芯片 是过压保护芯片

网友C:
直接测11和12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B:
感谢各位帮助,换了RT5455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帮助,换了RT5455好了

5455是带程序的 你买的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11和12脚有没有波形

哥们你所说的波形,是指cv总线的波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