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32寸电脑液晶显示器显示花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30):
一台ΛOC 液晶显示器,机种名:M3288VW,型号:315LM00004。
显示屏显示图形颜色为偏红色。其他色度绿色缺失。仅有红色和蓝色色度。亮度偏暗。
这个是显示屏出问题了,还是驱动板及链接线等电路问题呢,如何检修

网友:
不接信号线,进入显示器菜单,看看是否显示正常,如果正常显示,那就是显示器驱动板输入端故障。如果不正常显示菜单,那就是驱动板主芯片及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
马上测试,打开电源,断掉电脑信号输入,显示屏开机,显示白色ΛOC,然后熄灭。多次按压显示屏菜单,无任何反应,按上面的选择健,有屏膜白色输入可选择。是否就是驱动板及相关电路问题?不会是排线接触不良的问题吧

网友:
有这个故障现象了,能进一步判断故障是具体的哪个部分吗

网友:
希望更多大咖参与讨论,参与拨雾明理。

网友(2025-08-06):
如何检测驱动芯片及相关电脑?可否给与一链接

网友(2025-09-21):
信号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