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110M-DS2V开机几秒钟掉电重启

楼主(2024-10-30):
主板:技嘉GA-H110M-DS2V
症状:开启几秒钟掉电,反复重启。
换过内存、cpu、电源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尝试过的操作:拔掉CPU供电,主板能正常点亮。
插上CPU供电,不装CPU的情况下也能点亮主板。
通电一会后南桥有微微发烫,L1536发烫。
请教一下是哪里问题?此问题30米能修好吗?自己有一些动手能力,如果可能的话,远程指导100米能否修好?

网友:
找个维修店

网友A:
维修点好几百米。这板子都值不到这么多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点好几百米。这板子都值不到这么多噢

维修店一百左右肯定搞好了,除换桥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修店一百左右肯定搞好了,除换桥外

感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能南桥挂了

桥坏就没修的价值了,你怎么知道桥坏了

网友C:
你要是确定南桥挂了的话,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坏就没修的价值了,你怎么知道桥坏了

桥微微发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确定南桥挂了的话,就没必要修了。

不是很确定,但是桥微微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确定,但是桥微微发烫

建议在x鱼买一块二手主板,120左右你应该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x鱼买一块二手主板,120左右你应该能接受。

现在就是想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100不如买一个了

网友:
自己慢慢摸索吧,先找到点位图和图纸,再查电压,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