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aoc32寸电脑液晶显示器显示花屏停机几天又正常使用是何原因

楼主(2024-10-30):
aoc32寸电脑液晶显示器另一台液晶显示屏,电脑正常使用中突然显示花屏,停用几天后又突然显示正常。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检修?排除电脑主机及显卡以及连接数据线问题。这个是该种类的电脑液晶显示屏的另一花屏故障现象。

网友:
这个不就是屏坏了吗

网友:
液晶屏或相关屏电路问题,专业修屏的人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屏从故障发生的表象看,可能是屏坏了,几个修家电的师傅都这么认为。但是放置几天后再开机,反复开机就是正常的显示了啊,不是屏坏了嘛。是驱动板还是排线接触不良呢

网友:
清洁或更换屏线试一下,不行就是液晶屏要坏了

网友:
多半是这个问题。屏线或驱动板吧

网友:
有检修屏线或驱动板的帖子吗

网友:
检查CKV信号,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KV信号不正常导致,原因是屏内线路有短路导致。切除一侧的CKV信号试试,

这个显示器的T-CON板连接液晶玻璃边板有两个扁平线,分别断开左侧和右侧的编排排线,看看是那一侧的问题,把有问题那一侧的CKV信号屏蔽或者割断。

网友(2025-08-06):
有相关检测帖子吗,检索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