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用账号登录总是提示密码错误

楼主(2024-10-30):
手机号登录正常,账号登录提示密码错误,即使刚刚通过手机验证码验证后修改了新密码还是会提示密码错误,是对登录机制做了修改了吗?

网友:
您好,请确保账号、密码,避免出现空格、空白格 、大小字母。

网友A(2025-01-07):
版主您好,通过绵密登陆方式验证手机号后可以登录,但是登录后会提示账号存在安全隐患,需要修改密码,之前尝试过修改了一次密码后用刚修改的密码登录又提示密码错误,只能一直维持免密手机验证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修改新密码需要原密码,现在已经把我所有上网20年用过的密码组合都试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账号被论坛的某个安全机制标记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能不能单独联系协助一下,我发歌消息给您,很困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您好,通过绵密登陆方式验证手机号后可以登录,但是登录后会提示账号存在安全隐患,需要修改密码,之前 ...

您好,您可以查看以下内容寻求有无帮助,如果还是无法解决,请联系迅维客服微信:XW4006631699

网友A(2025-02-17):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可以查看以下内容寻求有无帮助,如果还是无法解决,请联系迅维客服微信:XW4006631699
迅维网管 ...

感谢版主回复,已经找到原因了,用用户名登录时填的是其他网站常用的自定义用户名,但是咱们站的用户名是uid数字前面加"u"的系统生成用户名,所以就算刚用手机号验证重置再用自定义用户名也会一直提示密码不对,有点思维定势了。u开头的那个系统生成的uid用户名一般人不会记的,改手机号密码登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回复,已经找到原因了,用用户名登录时填的是其他网站常用的自定义用户名,但是咱们站的用户名是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