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病毒怎么彻底清楚,

楼主(2024-10-30):
客户拿过来二台。win11系统。一插移动硬盘或者u盘里面的文件全部全部隐藏起来,有安装(exe)是所有文件夹全部删除。其他文件都放在一个Kaspersky\Usb Drіve文件里面。
     用360杀毒软件和360木马都不行,1kb文件查杀毒也不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个,怎么处理的。客户不想重新安装系统。格式化硬盘。

网友:
硬盘拆下来,挂载到别的主机上杀毒

网友:
把电脑软件一个一个卸载了,是不是装了加密软件禁止使用U盘了

网友:
各种杀毒软件过一遍试试

网友:
这是u盘病毒

网友A:
我这里有专杀软件,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专杀软件,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可以的给我发一个

网友:
装金山毒霸,升级到最新,先全盘扫描,再接入u盘杀毒

网友:
你上面的附件是清除病毒的工具吗,我的U盘也都是中这样的病毒

网友(2024-12-09):
我有一个U盘,往电脑上插了一下后,仔细一看U盘里的东西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