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500系时序学习GAB560M DS3H AC时序 相关电路描述 第一部份

楼主(2024-10-30):
第一部
本文章是根据技嘉GA-B560MDS3H AC点位图原理图,编写,
本文中写的肯定不够全面,不够详细,也肯定有错的地方, 望各位大佬指出,
有些供电是分先后的, 要看时序文档
弄明白每一类主板的上电时序、能够分析各部分电路的机理,是维修的基础。
以上为待机电压,有问题会点不亮
以上为电压异常会造成不亮机,掉电重启
文是根据技嘉GA-B560MDS3H AC的点位 原理图 编写
名词或符号意义(下面时序中大多都有相应的解释)
#  低电平   R 接收  O IO(还是out)  H总线,由桥发出或接收
P  电源       EC : IO  SHT: 短接
A  AMT/ME   N 是桥(NorthBridge    S 通常带S都是待机下的电源模式
(不知道对不对, 大神神充一下)
1.  CMOS电路
经过nd1肖特基二极管产生RTCVDD   并与桥直连 改名为VCCPRTC_3P3

2.  RTC电路
n_RTCVDD 分别经过nr142 nr81 改为N_-RTCRST(与CLR_CMOS相连) 和N_-SRTCRST(复位桥ME)

桥得到RTCVDD供电后,nx2 起振产生32.768频率,
3. +3vsb产生
ATX 9脚 经过NQ9 L1117   通过2  4脚 输出3VDUAL_PCH   直连到IO IT8689E 的 33 64 96 脚  并改名为IT_VCCH
OR25没装是直连的       3VDUAL_PCH 同时送到到桥, 并改名为VCCPDSW_3P3

3.  桥待机电压及待机电压好信号
待机就有
->VCCPRIM_3P3 3.3V、
->(桥内叫VCC_VNNEXT_1P05 桥出来的) 1.05V、
->VCCPRIM_1P8 1.8V、
->VCC0P85_PCH(桥内叫VCCLDOSTD_OUT_0P85 按字面意思,应该是桥内输出)  0.85V    四个电压
       3VDUAL_PCH 经过NR444 改名为N_PCH_DPWROK 传给桥 同时给了IO53
经过ECDR4还连到了ECD_U1(IT5702这个看着像中间连接芯片,很多连线经过它进行转接,是不是TPU或者IO补充)
桥稍作延迟后, 发出SLP_SUS_N 开启桥的主待机供电,
> VCCPRIM_3P3 桥浅睡眠3.3V
>经过NPB_R6  送线RT8068 开启VCC1V8P_EN(VCC1V8_PRIM),
       RT8068送出VCC1V8P_GD 经过NPA_R34 开启VCC18_PCH_EN (NCP81269)
>VCCPRIM_1P05 看原理图,是内部产生的
>两个主待机产生
还有一个VCC1P05_OUT_FET桥发出来的(桥内叫VCC1P05),给CPU的FIVRoutput rail:1.05V,used for CPU rails VCCST/STG (电压调节输出电路: 用到CPU的VCCST)
还有一个VCC0P85_PCH   0.85v  桥内叫VCCLDOSTD_OUT_0P85这个也是桥发出来的
OI发出O_-RSMRST 并切受到NCP81269 发出VCC18_PCH_PG 经过两个mos  控制O_-RSMRST (EC对南桥复位3.3V)

ESPI_RESET-是用来复位ESPI设备的, 这里不影响正常开机
N_ESPI_IO3  桥通过 espi总线将此路信号送到IO并改名为,ESPI_IO3_RR一般是指接收的意思,)表示待机电路全部OK
5.触发电路
3VDUAL_PCH除了到IO和桥  还经过FPR3到了-PWRBT_1  再经过FPR9 改名为-PWRBTSW  进入IO104脚和IT570231
按下开关,IO104脚收到高>>高的电平3.3-0-3.3后, 104脚发出O_PWRBTSW到桥
桥将N_-SLP_S5置高,退出关机状态
桥发出N_-S4_S5   唤醒信号。3.3V,南桥退出休眠状态的控制信号。
>经过ECDR19连到IT570233桥置高N_-SLP_S3 退出待机状态,进入N_-SLP_S0->直连到IT8689E106脚并改名为SUSC#/GP53 得到信号后105脚的PSON#拉低ATX16-PSON ATX绿色启动线0V,输出正负的12V 5V 3V  ATX8脚输出PWROKIT8689E48
机器启动 (SKTOCC信号控制触发电路,这个是有些主板不装CPU不启动,如果这个信号是高电平,则必须装CPU)
6.内存供电
5VDUAL 双路供电,待机时由5vsb供电,上电后电流增大,切换到vcc5供电,
5VAUX_SW待机时,是低电平。按开机键后,电压变成高电平 由IT8689E46
5VDUAL产生

VPP_25V 的产生(2.5V,用于编程和擦除DDR内存中的数据)

VDDQ产生(内存主供电)
VDDSPD (VDDSPD Programming Register (SPD byte 87h): 这个寄存器用于指定内存模块的SPD编程电压,它是SPD EEPROM芯片编程所需的电压。)直连VPP_25V

VREF_DDRA0(VREFCA内存参考电压)是VDDQ分压得到约是电压的一半
DDRVTT的产生(内存的总线供电)

PCH供电(上面四个电压,三个待机供电VCCPRIM_1P05VCCPRIM_1P8VCCPRIM_3P3,一个送到CPU的预电)
由三个待机供电转为正常供电
桥所有供电包括:
VCC18_PCH  经过NCP81269M 产生
VCC1V8_RIM (待机电路)
VCCPRM_1P05 (待机电路)
VCCDPHY_1P24  (internally with a LDO 1.24V for CNVi logic: 内部带有用于CNVi逻辑的LDO 1.24 V)
VCC0P85_PCH (桥内叫VCCLDOSTD_OUT_0P85这个也是桥发出来的)
VCC3_PCH (好像是用来调节功能的)
3VDUAL_PCH  5vsb转出来的3v主待机
VCC3   3v供电

  N_RTCVDD   待机时的RTC供电

(HDA_SDO:闪存描述符安全(重置);
1=禁用,0=启用
PCH内部PD)

网友:
存了草稿, 没发表啊?

网友A:
第22条的别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2条的别名错了。

直连的vpp2.5,

网友:
学习中,做笔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详细!

网友:
楼主是实地学习的吗,太厉害了。我自学四年了都没这水平

网友:
想问一下是用WXBVAI 版本?时序

网友:
batlow台板也有吗?

网友:
学习认真,功底扎实

网友:
写得挺细致,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