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708无背光,接排线也不行

楼主(2024-10-30):
特意抖音看了视频,一点效果都没有呢?排线14一根原装线,怎么还是对不上?

网友:
不要问,我开始是用的铜线把每根都对接的,不行。现在我怀疑是主板或者背光灯坏了。但是不短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A1708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 点位.brd

网友:
实锤了,板子问题,这下亏大了,板子闲鱼收的已经确认收货了

网友A:
这里有电容坏了会导致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电容坏了会导致无背光

感谢好心人,我测了一下这个电容,微短,值110。正常的1000多。1f烧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电容坏了会导致无背光

修好了,升压电路54v了,屏小板上vled测试点54v了。还是没背光

网友:
总结一下,不要相信什么通病,更不要信奸商的鬼话。刚买两天的板子,打死都说是排线的问题让先换排线。搞到最后还是主板坏了,根本不是排线,还白达一个显微镜。

网友B:
还是屏幕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屏幕问题,鉴定完毕

。你错了,主板的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
维修什么情况都能碰着,哈哈

网友:
机器是有通病,不见得每个机器百分百的通病。。。。升压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逮着就干排线,你好歹也看下排线有没有出现断裂现象啊,没有断裂就要去测下升压。 这学费缴得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