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typc接口故障维修

楼主(2024-10-30):
苹果 A1708
故障现象:typc接口转接出来的usb接口有问题,2.0的usb设备不能识别,3.0的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打开鑫智造的图纸和点位,
供电正正常,重点排查TYPC 接口的38,39,43,42脚的usb数据传输D+ D- 的对地阻值

测量发现 保护二极管D3304损坏,更换,
故障排除

网友:
A1708 全套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 点位.brd

网友:
type太不耐用,又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