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c302拆装主板后键盘部分按键不能用同求笔记本图纸点位

楼主(2024-10-30):
求助,该笔记本拆装了下主板然后键盘3、E、D、C都不能用,除了按键失灵,其他功能都正常,目前有两台机器同样的情况,都是拆装之后出现同样的问题,螺丝都是按照原来的位置安装的,键盘换过肯定没问题,在鑫智造没找到相关图纸点位,不知道没有大佬有图纸可以分享下图纸点位,或者可以指点下怎么维修,EC型号是MEC1322-LZY

网友A:
键盘接口处的 电容干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处的 电容干掉试试

附近没有电容,只有电阻,没找到相关的电容,而且附近的电阻都是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A:
电阻 也测试一下  没啥用直接拆    测一下键盘接口 对地阻值了  看看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 也测试一下  没啥用直接拆    测一下键盘接口 对地阻值了  看看有没有不对的

阻值跟其他对比也是一致的,有没有其他特殊处理,让这条线路的按键能识别

网友:
大佬,能分享下点位嘛?

网友:
点位在鑫智造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