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 la_f551p反复上电

楼主(2024-10-30):
dell外星人 la_f551p,8代cpu ,显卡直连,裸板待机0.016按开关后反复上电五次,电流到0.6几,然后电流停到0.034,测量有内存供电,vccsa,没有cpu主供电,不知从哪修起了,请众位老师傅给个建议

网友A:
其它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查cpu供电芯片啊。看看有没有其他后级短路。

网友:
查看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查cpu供电芯片啊。看看有没有其他后级短路。

好的,我查查

网友:
好的,试试

网友B:
BIOS 和 24M 时钟   还有 CPU供电下管有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和 24M 时钟   还有 CPU供电下管有没有烧?

检查了一下,你是对的,谢谢。24M晶振下33欧电阻掉件,换上后cpu电压已出来,以前刷过bios,现在机器循环12声报警,已准备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