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 NAND 模块后,A2141 风扇高速运转

楼主(2024-10-30):
我有一台 16 英寸的 MacBook Pro (A2141),其中的 NAND 损坏了。更换 NAND 模块后,设备可以开机并成功安装了 macOS,但风扇一直在全速运行。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人吗?谢谢!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A2141图纸与点位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rd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vr

网友:
我修好了。我将NAND模块放置在A2141的右侧插槽中,但这导致风扇全速运行。我将其移至左侧插槽,现在风扇恢复正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