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rtx3080 10g 显卡供电齐全不认卡

楼主(2024-10-31):
今天修到客户送来的一张影驰积木3080 10g的卡,拆开散热器显卡是个二修卡(核心显存 主控芯片 都是焊油 估计是没戏了) 我接手时故障是缺pex 供电。 经检测问题是主控芯片外围电阻问题 排除故障后pex供电可以正常产生,显存 核心电压也都出来了。所有供电全部OK  但是就是不认卡 ,时钟 复位 晶振全部测试过都没问题,BIOS 程序也刷了几个还是不认卡,想搬个板底验证一下又没有找到合适PCB。这种情况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给个维修思路 还有没有必要般板。

网友:
重置核心  不行  就是核心被人掉包了

网友:
修好没?我这也有个1050也是修的pex,修好不认卡,没短路但阻值低才25,还有个1080也不认卡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