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忽略一个小问题忙活半天

楼主(2024-10-31):
客户送过来一台电脑,主板型号是挑战者A10-5600,症状是不开机
首先想着排除电源故障,用镊子短接电源绿色和黑色线,电源开机,各电压测量正常。
测量开机电压,只有2.2V,明显不正常,此处应为3.3V,该点电压由1117稳压产生,测量1117第三脚,输入电压为3.3V左右,电压较低,怀疑此处有短路,

在1117第三脚焊接引线,加5V电压,电流约0.2A,也没有短路,然后忙活半天。。。。
1117第三脚是5VSB,由电源紫色线提供,

终于想到会不会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打开电源外壳,果然紫色线附近电容鼓包了,更换电容故障解决

自己的维修经历,提供给大家避免走弯路。

网友A:
电源故障。。。一般修板,都是用自己的好电源测,你这是犯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故障。。。一般修板,都是用自己的好电源测,你这是犯忌了。

正好手边没有电源,所以先测试了它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