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联想G470单独的EC文件和BIOS文件

楼主(2024-10-31):
我电脑开机后10秒左右才显示logo,应该是EC的问题,求各路大神给个

网友A:
最好把主板拍上照片发上来,在看看主板BIOS 是哪个版本的了,不了这样问不知道怎么回复了,版本有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主板拍上照片发上来,在看看主板BIOS 是哪个版本的了,不了这样问不知道怎么回复了,版本有几个了

BIOS和EC文件有了,但是是bin格式的文件,不知道这种格式的文件要用什么工具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