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新款主板诊断卡

楼主(2024-10-31):
最近一直在搞V星新款主板的跑码卡,但不怎么顺利。要么跑不起来,要么跑出来的代码乱七八糟,感觉是译码出问题。
V星这个调试接口在主板上有标号是:JDP1,只有3个针脚,跟别人还不一样。一个数据,一个供电,一个接地。

接上测试线
因为只有一根线传输,所以想当然的用串口协议来接收板子发过来的数据,但发现根本不是,收到译码译出来的是一堆乱码,这么看来不是串口协议。

搞了一个很简陋的逻辑分析仪录一下信号的波型,然后用各种协议来解析,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看来这个工程要烂尾的节奏啊

网友A:
这个用631直接使用,或者用一条线,可能是你的诊断卡不支持

网友:
看上去有点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631直接使用,或者用一条线,可能是你的诊断卡不支持

咱是在自己开发啊

网友:
高手啊!希望你能搞成功!

网友:
这没有用,还没示波器好用的。

网友:
应该是卡的问题,不行换不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
支持自制工具,不要烂尾呀

网友B:
这片板子上带这种插口,应该支持大部分这种接口的诊断卡吧,有专研精神,依旧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片板子上带这种插口,应该支持大部分这种接口的诊断卡吧,有专研精神,依旧值得鼓励

631   支持这个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片板子上带这种插口,应该支持大部分这种接口的诊断卡吧,有专研精神,依旧值得鼓励

非也非也,这个接口是在线免拆刷写BIOS用的。查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厉害得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