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过矿的显卡是不是问题很多

楼主(2024-10-31):
最近修了两张5600xt的显卡,客户明确说这两张是矿卡,我拆开之后看了板子,积灰腐蚀挺严重的,供电都正常,A面32颗电容的对地值也正常,时钟和复位都正常,晶振和BIOS芯片的电压和波形都有,GPU的温度也在慢慢升高,风扇也转,接口那边的5V供电也有,就是点不亮,刷了BIOS也不行,我怀疑是不是挖矿导致PCB板线路氧化之类的,这两张5600xt一样的情况。各位同行大佬有没有什么看法,还能不能继续修下去?

网友:
最怕断线,还是夹层断线

网友:
思路不对努力白费

网友:
大佬有什么思路

网友:
矿卡得看原来的使用环境,有些环境好的后期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