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H61+i5-3470不亮屏幕

楼主(2024-10-31):
难桥,cpu都发热,风扇正常,集显,独显都不亮! 虽然不值钱,想修修。求教问题所在

网友A:
先换个u试一下,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u试一下,再刷BIOS

哎,只有内存有替换的。其他都没有!!

网友:
主板坏了,建议换主板。

网友B:
键盘大小写能切换吗?显示器的原因排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大小写能切换吗?显示器的原因排除了吗?

键盘不亮,显示器问题排除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