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3 2020 AMD款奇怪问题

楼主(2024-10-31):
如题,这个机器开始是EC短路问题,换了EC后,开始是键盘卡键,不插键盘也卡,又换了一个还是这样。都是从同板号料板上拆的,还有就是开机键那个灯通电就亮,然后按开关就熄。反着来还有就是USB在BIOS里面和引导的时候不能识别,但是在系统下面就可以识别。把料板的bios刷过去也是一样的,升级BIOS到最新了,真是奇怪。没工具刷EC程序,但是EC程序在系统下面用官网BIOS升级到了最新的。

网友:
最后还是刷BIOS好了

网友:
联想小新PRO13 2020  NM-D071 图纸与点位

NM-D071.tvw

网友:
还是不行     USB 进系统能插U盘         插鼠标键盘之类的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