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固态硬盘的量产工具

楼主(2024-10-31):
固态硬盘
硬盘
求助
App

网友:
这个颗粒的 固件应该没有 !

网友:
只有去量产吧找

网友:
慢慢找吧,太难了

网友:
我有2258的不知道哪个一个

网友:
可能是镁光大S,从733来分析.

网友(2024-12-23):
根据芯片丝印找不到芯片ID,需要把ID读出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固件,这样才能找对应的开卡工具

网友:
需要把ID读出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固件,这样才能找对应的开卡工具

网友:
需要把ID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