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主板供电时钟正常,复位没有电压

楼主(2024-10-31):
现在主板能通电,不跑码。a11的复位没有电压
是哪里问题呀?或者下一步应该查哪里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要把主板售后都干倒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把主板售后都干倒了呀。

啥呀

网友B:
论坛上找一下时序来修

网友C:
点位图是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是买的吗?

是的,在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找一下时序来修

好的,谢谢

网友D:
能启动不代表供电正常,量一下cpu供电,简单点还有那几个明显的电感都有没有电,哪个没有就查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启动不代表供电正常,量一下cpu供电,简单点还有那几个明显的电感都有没有电,哪个没有就查哪个

量过了,供电正常,时钟也有

网友:
会不会是桥没有读入bios,导致桥没有配置好而没有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朋友点位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图纸上跑一下,复位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图纸上跑一下,复位信号

量了几个输出脚,都没有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就要查PG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了几个输出脚,都没有

看一下IO到桥的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