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优化win10服务项使cpu内存磁盘占用率降低提升系统流畅

楼主(2024-10-31):
win10系统可以优化服务项让cpu内存磁盘占用率降低
使得开机速度加快 系统流畅提升
首先
新建txt文件
文件内容写上

@echo off
color a
echo                    正在检测当前系统是否为windows 10
for /f "tokens=3-5" %%a in ('"systeminfo|find "OS 名称""') do set win=%%a %%b %%c
cls
if not "%win%"=="Microsoft Windows 10" echo       检测到当前系统不是windows 10&timeout /t 6 /nobreak>nul&exit
fsutil fsinfo sectorInfo %SystemDrive%>nul
if not %errorlevel%==0 echo       请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本程序&timeout /t 5 /nobreak>nul&exit
echo                                         可以不设置,按任意键跳过(已设置的请跳过)
echo     请手动设置本地连接或wlan的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单击本地连接或WLAN——属性——单击Internet协议版本4——属性)。ip地址自己设置,首选DNS服务器地址建议设为180.76.76.76。备用DNS服务器地址设为114.114.114.114。本程序会关闭打印机服务和win10地图服务,需要时可自行开启服务。优化后系统的流畅度会得到一定的提升。本程序对系统没有害处,按任意键继续后杀毒软件会弹窗提醒,请选择允许执行或将本程序添加到信任列表。
pause
cls
powercfg -h off
SCHTASKS /Delete /TN * /F
for %%a in (EventSystem CoreMessagingRegistrar CryptSvc DcomLaunch gpsvc LSM Power RpcSs RpcEptMapper SamSs ShellHWDetection sppsvc SENS SystemEventsBroker Schedule Themes tiledatamodelsvc UserManager ProfSvc Audiosrv AudioEndpointBuilder Wcmsvc EventLog Winmgmt WlanSvc knbcenter KSafeSvc Dnscache) do sc config %%a start= auto
for %%a in (AxInstSV AJRouter AppReadiness AppIDSvc Appinfo PeerDistSvc KeyIso COMSysApp VaultSvc DsSvc DcpSvc DeviceAssociationService DeviceInstall DsmSvc DevQueryBroker MSDTC EFS EntAppSvc EapHost fhsvc HvHost vmickvpexchange vmicguestinterface vmicshutdown vmicheartbeat vmicvmsession vmictimesync vmicvss vmicrdv IKEEXT KtmRm lltdsvc wlidsvc NgcSvc NgcCtnrSvc smphost SmsRouter NcdAutoSetup Netman NcaSvc netprofm NlaSvc NetSetupSvc nsi PerfHost pla PhoneSvc PlugPlay PNRPAutoReg RasAuto RasMan SessionEnv TermService UmRdpService RpcLocator SstpSvc SensorDataService SensrSvc SensorService ScDeviceEnum SCPolicySvc SNMPTRAP svsvc SSDPSRV StateRepository WiaRpc StorSvc TieringEngineService TapiSrv TimeBrokerSvc TabletInputService UsoSvc upnphost UserDataSvc UnistoreSvc vds VSS WalletService FrameServer wcncsvc wudfsvc WEPHOSTSVC WerSvc Wecsvc msiserver WMPNetworkSvc WinRM SDRSVC WpnUserService LicenseManager icssvc wisvc dot3svc wmiApSrv workfolderssvc XblAuthManager XboxNetApiSvc XblGameSave bthserv CDPSvc RetailDemo embeddedmode DmEnrollmentSvc RmSvc Dhcp QPCore) do sc config %%a start= demand
for %%a in (ALG AppMgmt AppXSvc BITS BrokerInfrastructure BDESVC wbengine BthHFSrv CertPropSvc ClipSVC Browser DiagTrack PimIndexMaintenanceSvc DoSvc DPS WdiServiceHost WdiSystemHost TrkWks dmwappushservice Fax fdPHost FDResPub HomeGroupListener HomeGroupProvider hidserv irmon UI0Detect SharedAccess iphlpsvc PolicyAgent KugouService MessagingService diagnosticshub.standardcollector.service AppVClient MSiSCSI swprv NetTcpPortSharing Netlogon NcbService CscService defragsvc pcmastersvc PNRPsvc p2psvc p2pimsvc WPDBusEnum Spooler PrintNotify wercplsupport QWAVE RemoteRegistry RemoteAccess seclogon wscsvc LanmanServer shpamsvc SCardSvr lmhosts UevAgentService WebClient WbioSrvc Sense WdNisSvc WinDefend FontCache stisvc TrustedInstaller WSearch W32Time wuauserv WpnService WinHttpAutoProxySvc LanmanWorkstation WwanSvc OneSyncSvc tzautoupdate NVDisplay.ContainerLocalSystem PcaSvc SysMain XLNXService XLServicePlatform "Flash Helper Service" khealth_service BFE MpsSvc MapsBroker lfsvc NvContainerLocalSystem NvContainerNetworkService NvTelemetryContainer SogouSvc) do sc config %%a start= disabled
cls
echo           优化完毕
timeout /t 3 /nobreak>nul
exit

然后把txt后缀改成.bat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bat文件即可
如果出现不是win10系统提示
再新建txt文件
里面写上

@echo off
color a
fsutil fsinfo sectorInfo %SystemDrive%>nul
if not %errorlevel%==0 echo       请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本程序&timeout /t 5 /nobreak>nul&exit
echo                                         可以不设置,按任意键跳过(已设置的请跳过)
echo     请手动设置本地连接或wlan的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单击本地连接或WLAN——属性——单击Internet协议版本4——属性)。ip地址自己设置,首选DNS服务器地址建议设为180.76.76.76。备用DNS服务器地址设为114.114.114.114。本程序会关闭打印机服务和win10地图服务,需要时可自行开启服务。优化后系统的流畅度会得到一定的提升。本程序对系统没有害处,按任意键继续后杀毒软件会弹窗提醒,请选择允许执行或将本程序添加到信任列表。
pause
cls
powercfg -h off
SCHTASKS /Delete /TN * /F
for %%a in (EventSystem CoreMessagingRegistrar CryptSvc DcomLaunch gpsvc LSM Power RpcSs RpcEptMapper SamSs ShellHWDetection sppsvc SENS SystemEventsBroker Schedule Themes tiledatamodelsvc UserManager ProfSvc Audiosrv AudioEndpointBuilder Wcmsvc EventLog Winmgmt WlanSvc knbcenter KSafeSvc Dnscache) do sc config %%a start= auto
for %%a in (AxInstSV AJRouter AppReadiness AppIDSvc Appinfo PeerDistSvc KeyIso COMSysApp VaultSvc DsSvc DcpSvc DeviceAssociationService DeviceInstall DsmSvc DevQueryBroker MSDTC EFS EntAppSvc EapHost fhsvc HvHost vmickvpexchange vmicguestinterface vmicshutdown vmicheartbeat vmicvmsession vmictimesync vmicvss vmicrdv IKEEXT KtmRm lltdsvc wlidsvc NgcSvc NgcCtnrSvc smphost SmsRouter NcdAutoSetup Netman NcaSvc netprofm NlaSvc NetSetupSvc nsi PerfHost pla PhoneSvc PlugPlay PNRPAutoReg RasAuto RasMan SessionEnv TermService UmRdpService RpcLocator SstpSvc SensorDataService SensrSvc SensorService ScDeviceEnum SCPolicySvc SNMPTRAP svsvc SSDPSRV StateRepository WiaRpc StorSvc TieringEngineService TapiSrv TimeBrokerSvc TabletInputService UsoSvc upnphost UserDataSvc UnistoreSvc vds VSS WalletService FrameServer wcncsvc wudfsvc WEPHOSTSVC WerSvc Wecsvc msiserver WMPNetworkSvc WinRM SDRSVC WpnUserService LicenseManager icssvc wisvc dot3svc wmiApSrv workfolderssvc XblAuthManager XboxNetApiSvc XblGameSave bthserv CDPSvc RetailDemo embeddedmode DmEnrollmentSvc RmSvc Dhcp QPCore) do sc config %%a start= demand
for %%a in (ALG AppMgmt AppXSvc BITS BrokerInfrastructure BDESVC wbengine BthHFSrv CertPropSvc ClipSVC Browser DiagTrack PimIndexMaintenanceSvc DoSvc DPS WdiServiceHost WdiSystemHost TrkWks dmwappushservice Fax fdPHost FDResPub HomeGroupListener HomeGroupProvider hidserv irmon UI0Detect SharedAccess iphlpsvc PolicyAgent KugouService MessagingService diagnosticshub.standardcollector.service AppVClient MSiSCSI swprv NetTcpPortSharing Netlogon NcbService CscService defragsvc pcmastersvc PNRPsvc p2psvc p2pimsvc WPDBusEnum Spooler PrintNotify wercplsupport QWAVE RemoteRegistry RemoteAccess seclogon wscsvc LanmanServer shpamsvc SCardSvr lmhosts UevAgentService WebClient WbioSrvc Sense WdNisSvc WinDefend FontCache stisvc TrustedInstaller WSearch W32Time wuauserv WpnService WinHttpAutoProxySvc LanmanWorkstation WwanSvc OneSyncSvc tzautoupdate NVDisplay.ContainerLocalSystem PcaSvc SysMain XLNXService XLServicePlatform "Flash Helper Service" khealth_service BFE MpsSvc MapsBroker lfsvc NvContainerLocalSystem NvContainerNetworkService NvTelemetryContainer SogouSvc) do sc config %%a start= disabled
cls
echo           优化完毕
timeout /t 3 /nobreak>nul
exit

然后把txt后缀改成.bat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bat文件即可

输入法消失把C:\Windows\System32\ctfmon.exe 添加为自启动
注意 优化服务项后有些软件会运行出错或无法运行
注意 优化服务项后有些软件会运行出错或无法运行
注意 优化服务项后有些软件会运行出错或无法运行

也可以下载本帖子附件

网友A:
可优化的服务都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优化的服务都有哪些?

很多 不过关闭很多服务后有些软件无法使用或出错 用提供的bat文件一键操作就行 记得出现问题 再去服务项把需要的服务打开 但需要测试

网友B:
意思关闭一些没必要的进程。会出现系统卡机状态吗?

网友C:
这个弄了会不会装不上CAD等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关闭一些没必要的进程。会出现系统卡机状态吗?

有些软件无法使用或者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弄了会不会装不上CAD等软件

你搞这些专业的软件当然不要弄这些优化了 专业的软件最好完整未修改的系统 然后再安装另一个系统优化就行 也就是双系统

网友:
henhao 很好  很好

网友:
配置用不上这东西,要优化还是纯手工搞比较舒服点

网友(2024-11-30):
windows10发现不如win7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