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81 V星B360 华硕B360

楼主(2024-10-31):
华硕h81m-d 偶尔触发 有时钟复位。有时候触发键盘灯常亮有时钟复位,刷bios问题解决。
华硕b360 触发不跑码,没复位。spd电阻 vddq vtt vccio vccsa. vccst全部正常,cpu没有温度,检查cpu供电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测试vrready不正常。h110之后的板子没有cpu供电也会先出vrready 。vrreadry去开启sys_powrgood然后桥发出progpowergood给cpu,然后产生复位。于是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结果还是不出vrready。因为是二修的板子,cpu风扇接口都被吹化了,于是就看下上家修的什么。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电阻歪的。这个正是vrready的上拉3v。换好成功亮机。修好又换了一个风扇接口。清理干净。

V星b360偶尔亮了一下,后面一直重启掉电而且重启的时候板子上的cpu 内存 boot一起红灯。测试供电一路下来。cpu供电开启电压只有1.2v这个不对的应该是3.3.v。12v分压算出来也是3v左右了。于是断开电阻量上电阻30k下电阻10k没问题。恢复电阻。拆了一个复合mos管。成功亮机。

网友:
这个干的漂亮,这么轻松就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