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H110M-S2风扇一直转但无显示案例

楼主(2024-10-31):
故障现象:风扇一直转但无显示
检修过程:先检查一遍关键电压,发现VCCIO和VCCSA异常。

VCCIO应为1.05V,测量只有0.2V。VCCSA应为0.95V,测量为0V。

检查8脚运放器旁边的分压电阻,发现异常。

VCCIO恢复正常,但VCCSA不出电压。采用《抠掉DCQ2》大法。

至此,主板成功点亮。

网友A:
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扣掉DCQ2,它就正常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扣掉DCQ2,它就正常了呢?

我的理解是:去掉DCQ2,相当于去掉了《备用检测保护》部分,就像VCCIO一样,只依靠《8脚运放器DCU1》来稳压即可。

网友:
我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原文,发现有错误的地方,但不知道怎么修改原文。所以在这里更正一下:VCCIO电压应为0.95V,VCCSA电压应为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