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011 E14 E15不触发,BIOS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4-11-01):
故障 :不触发,电流0.7左右,用示波器测量SLP_S3,S4都没有出来过
测量了电感 3V 5V 1.8V VCCIN_AUX的1.8V都有,EC的供电 和复位都有,读取程序(感觉有问题),桥的待机条件正常,RTC电路正常。
操作:CPU上过测试架可以亮机,BIOS芯片更换了几次,BIOS程序是认证过是没问题的,EC芯片也换了2个。然后找了一个可以亮机的NM-D011板子,用示波器抓取BIOS芯片得的2脚和SLP_S4信号。

发现好板子在触发前,BIOS的波形很密集,然后不触发的BIOS波形就下拉了几次就没了。
板子的单U的,看架构判断EC是不带程序的。然后测量BIOS的供电3.3V正常,然后测量连接BIOS的电阻阻值也正常。
按下开关键,开关键和EC之间信号有跳变,EC和桥之间的信号不太正常(按下开关键后,需要等1到2秒才会从3.3V变成0V,然后松开开关键,开关键和EC之间信号变会3.3V,但是EC和桥之间的信号还是会0V和3.3V之间跳变

网友:
大佬  cpu还有测试架啊

网友A:
IT8227E 是带程序的 应该就是EC发出的信号延时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NM-D011 图纸

NM-D011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227E 是带程序的 应该就是EC发出的信号延时不正常导致的

那么需要查哪里呢

网友:
0.7的电流已经是触发了吧?看下是不是缺供电

网友B:
-256 是有256k的程序

网友C:
电流0.7,不触发?0.7是充电电流?

网友:
EC程序不对 买一抹一样的料板或者找程序刷

网友:
u加密的   你测试架咋测    普通的测试架又不支持添加其他板子bios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56 是有256k的程序

带程序的ec型号后的数字都是程序的容量吗?

网友:
电流都没有搞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程序的ec型号后的数字都是程序的容量吗?

有256k 程序

网友:
是不是想复杂了,0.7待机,先打下电感阻值吧。

网友:
BIOS的2脚的电阻掉了 或者BIOS其他相关电阻掉了 仔细检查吧

网友E:
电流 打错了 吧 是不是0.07 啊

网友F:
IT8227E-256 是带程序的,试看写个EC程序看看。
联想不像华硕,大部分的华硕板上电会自动写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0.7,不触发?0.7是充电电流?

写错了,待机电压0.07.其他好板待机电压也是0.07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 打错了 吧 是不是0.07 啊

是的 写错了。EC程序没问题的,手里很多这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IT8227E-256 是带程序的,试看写个EC程序看看。
联想不像华硕,大部分的华硕板上电会自动写EC程序。

EC在同样的板子上拆的

网友(2024-12-13):
你好,这个板子的cpu对地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