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不知道哪里看版号

楼主(2024-11-01):
苹果的机器接触少,不知道哪里看版号。同时求图纸和点位。

网友:
型号A1418,板号上主板上找 820开头,论坛里有点位图纸

网友:
问题是主板上找个遍也没找到820开头的版号。

网友:
A1418 全部图纸与点位

Apple iMac A1418 820-3588-A.pdf

Apple iMac A1418 820-3588-A 点位.brd

Apple iMac 21.5 A1418 820-3302-A.pdf

Apple iMac 21.5 A1418 820-3302-A 点位.brd

Apple iMac A1418 820-3482-A.pdf

Apple iMac A1418 820-3482-A 点位.brd

Apple iMac A1418 820-4668-A.pdf

Apple iMac A1418 820-4668-A 点位.brd

网友:
自已对应找一下,图纸与点位已上传

网友:
a1418的图和点位上电时序基本上看了一遍,没有找到可以参考的

网友:
老师教的是看820开头的,既然没发现,就根据A1418,打开点位图,看外观一致就ok

网友:
a1418论坛那么几个版号,00431,00597,3302,3482,3588,对一下都不一样

网友:
现在机器问题是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是isl95828,vr_enable和vr_ready都有,41脚12v和42脚5v都正常,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网友:
通病就是usb接口那里小电容短路!那里有海棉!

网友:
鑫制造 有的是

网友:
淘宝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版号,是820-01069-B,论坛没有图纸点位,看淘宝有卖的没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S我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点评):
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