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启动黑屏

楼主(2024-11-01):
台式电脑启动后,一会儿就黑屏了,风扇正常转,键盘灯也亮着的,该怎么操作啊?求助
进bios一会儿也是黑屏,重装系统都装不了。

网友:
先换电源再换主板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上有电容鼓包了,换掉即可

网友:
主板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时好时坏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电源或者主板上的某个电容故障了(多见于铝制电解电容),由于容量不足了导致刚通电时可以正常用,时间一长,温度过搞导致内阻增大发生了宕机错误,耐心排除一下就可以

网友:
偶看偶看偶看偶看偶看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