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系列主板短路电池锁死恢复方法

楼主(2024-11-01):
华硕飞行堡垒、天选系列主板短路后锁死电池后恢复方法如下:
       先用好的电池装机充电,充电电流正常后拔掉电源,然后拔掉正常的电池马上换上锁死的电池后马上插入电源开始充电,等几秒钟充电电流就上来了。本人手上几十个此系列的电池都能正常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方法太好了,简单明了,谢谢楼主。

网友:
遇到再试试看

网友A:
电脑都断电了,没任何电流了,拔掉再插上坏,有什么区别,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遇到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都断电了,没任何电流了,拔掉再插上坏,有什么区别,不是很明白。

就是让机器默认还是好电池的时候 插上坏电池! 速度快是关键!机器EC芯片还没完全关闭状态

网友:
就是说在EC还没来得及复位前插好电池,那得很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让机器默认还是好电池的时候 插上坏电池! 速度快是关键!机器EC芯片还没完全关闭状态

看你写的,说要把适配器电都断了,这时EC已经不工作了。
除非不断电适配器供电,开着机,把好电池拔掉,再插回坏电池,这个速度才有可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写的,说要把适配器电都断了,这时EC已经不工作了。
除非不断电适配器供电,开着机,把好电池拔掉, ...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可以试试!

网友C:
楼主有时间录个视频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时间录个视频看看  谢谢

认同。认同。认同。

网友D:
这样多块的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让机器默认还是好电池的时候 插上坏电池! 速度快是关键!机器EC芯片还没完全关闭状态

不需要很快的速度,拔掉电源后插上电池再插上电源5秒左右完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多块的速度啊。

不需要很快的速度,拔掉电源后插上电池再插上电源5秒左右完成就可以

网友:
不需要很快的速度,拔掉电源后换上坏电池再插上电源5秒左右完成就可以

网友E:
请问拆下好电池,装锁死电池.时间间隔不能超过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拆下好电池,装锁死电池.时间间隔不能超过多久

拔掉马上装上。我是这样的,不超过两秒,然后马上插电源,这三个步骤间隔不超过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