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nova5pro一锁屏就重启、重植CPU

楼主(2024-11-02):
华为nova5pro开机一锁屏就重启、重植CPU

网友A:
这个绿板我就遇到一次荣耀20 最后也是上了隔离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绿板我就遇到一次荣耀20 最后也是上了隔离网

980用隔离网不易焊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80用隔离网不易焊短路

HAHA ,那你得多练了,980再好装不过了

网友D:
这是问题千千万,重植占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问题千千万,重植占一半!

对头,故障千千万,重做CPU好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HA ,那你得多练了,980再好装不过了

我一新手,都可以随意重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80用隔离网不易焊短路

不需要,撬坏了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