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通电两小时后必然自动关机,并且无法开机怎么回事

楼主(2024-11-02):
故障是通电两小时后必然自动关机,并且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开不了机,除非拔掉电源静待几个小时/一晚,再插上电源它才能开机。。否则重新拔插电源,狂按电源键,狂按节能键都没用。
我量了电源板输入是正常的,输出的话它能开机的时候输出一切正常,但是它自动关机之后,再量输出就没有了,只有5伏正常,24伏一个都没有,这是主板故障还是电源板故障呢?或者有谁告诉我这个电源板能不能跳过面板上面的开关键,直接强行开机。这是要短接哪两个触点呢?因为上面字太模糊了,想百度都百度不到,只有有经验的老师傅告诉我一下

网友:
进维修模式初始化下看看

网友:
佳能 113w 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