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联想领像m100d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4-11-02):
通电观察。开关无亮灯,点击无反应。测试,电源到主板24v有输出,传感器有24v输出,测电感短路,换五脚芯片解决。通电测试一切正常,这个版比较贵,建议不要放弃维修,上图和bios

网友:
通病,已经修好几块了

网友(2025-02-14):
我有一台,开机面板只有开始亮,其它都不亮,开关亮红灯,拆开检测主板,两个五角芯片一路有3.3,另一路有0.9V,把两个五脚芯片对换了一下,两路电压还是一样,芯片应该没坏?。能开机,电脑驱动能连接,能扫描,不能打印。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