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T7000+菜鸟微修,拆开不会插线了

楼主(2024-11-02):
某天自用T7000+ 休眠唤醒时候发现不亮了,然后排除了信号线问题,只接点,指示灯亮,开机无LOGO画面,咨询技术达人判断电板问题,入了此款显示器全套电板配件,九牛二虎之力拆开后替换,结果发现有个排线不知道正反了,不敢贸然插,怕BOOM,网上查一圈资料未果,来站里求救。 下面附上显示器故障视频。求大佬解救。

HKC贴000+故障视频

网友:
有一个不是直角,错了插不进去吧

网友:
4楼正解 有个小白点的对有缺口的部位  此外为屏供电,用万用表量一下也可以确定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白点是开头,插好后再测下供电是不是对地,不对地就说明插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