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模具 雷神911 通病进系统掉电维修一列

楼主(2024-11-02):
版号NH50DP00
一手故障是进系统2分钟左右就会掉电 ,
查看设备管理器,没有认到独立显卡

拆板测量,显存/显卡核心供电都没有,看到主控都是MPS,

测量显卡主控芯片各条件不满足,找到VINSEN,适配器分压检测,1.4v左右,测得分压电阻变质,更换电阻后核心供电恢复正常

进系统后成功识别显卡,并且无掉电现象,但是打驱动后43,

,歪日特嘚,

拆开发现显存供电并未恢复正常,(大意了)

,重复以上步骤,装机 打驱动,显卡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
记得我的公文包

网友:
河南的吗

网友:
几乎这类的电源芯片都有这通病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摄子电桥好用不?

网友:
2个芯片的都信号都出问题了。。

网友:
cs脚上电阻变质

网友:
能修好不容易!高手

网友:
设计问题,把电阻按比例换小点

网友:
显存是哪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加分了,这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还有开机不显示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挺棒。假如要屏蔽读写,该怎么办呢?我摘掉了两个检流电阻来断开gpu和显存供电,用1402芯片的四个脚接入了 供电 接地  smc smd信号给EC,还是进入桌面2分钟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这种故障真难修

网友:
故障确实多

网友:
这个脚vinsen是电源电压检测,异常的话导致芯片不工作的!

网友:
感谢分享,上次一台风扇狂转掉电的,没搞定

网友:
刘志宇啊。。。。。

网友:
这么难也能修好!你算是牛逼了!我根本找不到那个电阻

网友(2025-02-08):
通病的节奏,感谢分享

网友:
2M  电阻容易坏,,,,,

网友:
这技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