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0升压故障求解答

楼主(2024-11-02):
E490单插适配器的时候升压20v正常开机 没问题 只要插上电池后就变成5v了有朋友碰上过吗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确定下故障范围

网友:
换过试过了

网友:
E490 NM-B911  图纸与点位

E490 NM-B911R10.7z

网友A:
充电电感附近的复合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感附近的复合管换了

都换过了 充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检流呢,相位检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