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061P 和NM-D691和NMD891 联想双TPYEC 通病都是有时候不识别电源,电池能开机

楼主(2024-11-02):
la-K061P 和NM-D691和NMD891 联想双TPYEC 通病都是有时候不识别电源,电池能开机

好几款联想  小新  和联想 YOGA  插上原装TypeC  电源  不识别电源 ,但是电池开机正常,
我觉得都是一种问题,,每次拆机 拔掉电池,,再重新插上就识别电源和电池,也能充电啦,
,但是客户拿回去用个几天 或者几个礼拜又会出现同样问题
我看此TYPEC 电路 20V 都正常,,充电芯片都是采用 BQ24710
保护隔离也都没问题,
拔掉电池再插上就OK.. 但是LA-K061P 拔掉电池,没多久还会出,有大家碰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24-11-6 10:30):
换过BQ24710 还会这样哪位大神碰到过

网友:
NM-D691 图纸

NM-D691 REV0.3.pdf

网友:
换过BQ24710 还会这样哪位大神碰到过

网友:
LA-K061P 图纸

网友:
NM-D891 点位

NM-D891 REV0.2.tvw

网友:
type-c接口你换过试试嘛?联想的type-c接口坏的很多

网友:
改Type-C诱骗器吧

网友:
手上有台thinkbook板号是la-k051p,c口不升压。只有5v,tps65994ac可以打开两个隔离管。但是公共点可以升压到12v。65994的电压都齐全,程序论坛下载对比一字不差。换过65994不行。在bq25710前级加20v可以出公共12v,开机进系统运行都正常。但是上电池后25710会不工作,电源输出电流是0,只有电池给机器续电。如果不上65994,机器都不能开机。所以改诱骗器也不太可行。目前就这,有点头。

网友:
会不会是笔记本静电的问题

网友:
不是静电   BIOS 啥的的都刷过

网友(2025-02-11):
也是NMD891不开机,取下电池线重插就可以了,隔一段又有发生,楼主如何切底解决修理了的呢?请教指导一下

网友:
我在think系列遇到过,无解,最奇怪的是充电灯一值亮,芯片换了也没用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2025-03-14):
我的修好了,换的充电芯片2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