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ThinkPad X230 经典案例—屏幕不亮,但是底部有字显示问题通杀

楼主(2024-11-02):
                 联想 LENOVO ThinkPad  X230 经典案例—屏幕不亮,但是底部有字显示问题通杀

一、 发生现象:
    如下图,开机 ,CPU 灯,硬盘,运行正常,有声音。但是,但是屏幕不亮。用手电筒可以看到底部有字体显示,证明不是屏幕本体问题。

二、原因分析:
1,拆开电脑,检查屏幕排线,并未发现异常,摇晃线材,灯还是不亮。——排除线材原因。
2,拆开屏幕控制板,测量升压部分电压,有9V,有5V供电,20V输入也是正常的。——排除屏幕控制板,背光电路原因
3,检索 跟显示有关的线路,右边有一组排线,接MIC麦克风,指示灯,屏幕灯控,和摄像头板,尝试把右边排线拔除,只留下本体测试。结果,屏幕亮了,恢复正常。出现问题的线材如下。——右边摄像头线材内部短路导致。

三、电路分析
  CN4-LCD座子上的VCC3_BRG 电源信号,和CN3 摄像头排线上的电源信号和其他短路,因有PTC在的原因,后级也存在局部保护。

四、总结
              更换新右端排线即可,可以拔插排线进行交叉验证。解决这个屏幕背光不亮的问题。IBM 的电脑保护电路做的够多,多级防护好,不会导致一路短路,引发后端一系列短路问题。

网友:
还得是你会拍

网友:
确实,以前遇见过。

网友:
检查的够仔细

网友:
慢工出细活,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