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太难搞!

楼主(2024-11-02):
搞了一天了,才把胶弄干净

网友:
加油,继续练,以后就半天,2个小时,1个小时,半个小时.......

网友:
能拆下来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
没必要弄得干干净净,残留一点不影响

网友:
  技术有待提高,这种黑胶 5分钟  主板 和 芯片上面全部搞定  ,不接受反驳

网友:
这个核心相对小点 好搞一些

网友:
温度要够才好搞

网友A:
杨长顺有卖硬毛除胶刷,配合风枪只要把锡吹化了,连锡带胶一起刷掉!我试过非常好用!比刷牙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杨长顺有卖硬毛除胶刷,配合风枪只要把锡吹化了,连锡带胶一起刷掉!我试过非常好用!比刷牙还快!

你的回复能帮助到很多人!非常感谢

网友:
洗板水用绵花泡在上面,几分钟就掉了。

网友:
一个黑胶搞一天,啥时候能吃上饭

网友:
没怎么掉点可以了。。。。

网友:
搞一天不至于吧

网友:
确实是不好搞,温度够了直播下

网友:
显卡不好搞 南桥还行

网友:
这种拯救者的软胶,相对ThinkPad的硬胶来说,算很好去胶的了。熟能生巧,弄得多了,找到适适合自己的手法,那就快了。

网友:
搞熟练就快了。

网友:
可以啊!没有掉电,胶清理的也比较干净!

网友:
Y7000这种的黑胶很容易拆啊,一点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