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6080报错出6800代码刷固件

楼主(2024-11-02):
佳能G6080报错出6800代码刷固件解决问题

网友A:
6800有两种故障引起  一是刷固件  极个别刷固件解决不了只能测电阻 更换电阻

网友:
测电阻我没搞过,要测哪里的电阻呢

网友:
刷固件刷2个芯片?

网友(2025-02-14):
要个固件,谢谢

网友(2025-03-25):
老板,可以分享下固件吗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A:
6800有两种故障引起  一是刷固件  极个别刷固件解决不了只能测电阻 更换电阻

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这类机器都可以交换主板没必要再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