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h310i-p lvds支持双8位 1080的屏吗

楼主(2024-11-03):
杰微h310i-p lvds支持双8位  1080的屏吗. Lvds什么选项都没,各位大佬指教下,目前黑屏

网友A:
LVDS双8位最高支持1920*10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双8位最高支持1920*1080

我用点LTL106HL01-001这个屏,双8 一直没点亮过,不知那问题了,头大

网友B:
一般是BIOS里设置为1920*1080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BIOS里设置为1920*1080就行了

这板bios没得设置,之前我也以为可以设置,但现在搞好了,重刷了bios,什么都不用设置:daxiao: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D:
现在最终就是刷BIOS

网友(2024-12-24):
怎么刷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bios没得设置,之前我也以为可以设置,但现在搞好了,重刷了bios,什么都不用设置:daxiao:

怎么刷的 同样问题

网友E(2025-03-11):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终就是刷BIOS

大神。最终版的支持NVME了吗?能发一份给我吗?(kangfht@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最终版的支持NVME了吗?能发一份给我吗?(kangfht@163.com)

我的是JWH310I-P,DD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