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找故障看谁能一刀准

楼主(2024-11-03):
      超频三600W,6800+双管正激,肖特基整流+751002。拆开不上电检查:保险、整流桥、升压二极管、PFC、PWM管、推动对管、两处电流取样电阻均正常,后级各路输出无短路;串灯泡反复开几次才开机,闪几秒后380建立,高压侧供电正常,5VSB正常。去灯泡再反复几次开机(不保证一次能开启,全裸风扇都不挂),380,3.3、5、12正常,但-12伏在10V左右跳动,PG无,PGIN稳定1.35。挂风扇再开机,-12正常了,PG时有时无的反复跳动,其余各种电压正常。12伏挂50W汽车灯泡再开机,PG无,PGI依然稳定在1.35V,12伏输出降到了11.7。装机第一次开机主机电源灯一闪即灭,然后再也无法开启。再检查6800到推动管和开关管基级串联的小电阻,阻值没变大。
     各位经验丰富的看看能不能根据上述故障一次性判断出哪里坏了?

网友A:
带pfc电源不适合串灯泡检修的。这种情况先把主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pfc电源不适合串灯泡检修的。这种情况先把主电容换了试试。

从来都是先串灯泡上电测有无短路,尤其是开机后的短路。肯定不是主电容的问题

网友B:
-12V电容或电感(与12V互感)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电容或电感(与12V互感)不良!

这个不良不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感觉想12v的电容性能不良,电源的风扇有没有问题,如果电源风扇之前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开始怀疑7510芯片,又怀疑稳压反馈431或光耦,但挂50瓦灯泡高压PWM输出电压表测会从空载的0.4伏升高到4伏,PFC也会从0.2伏升高到2伏,380也稳稳的,稳压光耦也会从1.4伏升高到1.6伏,说明稳压反馈和高压侧电路应该没大问题,于是还是回过头考虑低压侧,最后决定还是一刀下去拆除12伏上两颗无鼓包成色也不错的丰宾2200uf电容,测容量2200uf,没问题呀?反正都拆了还是换了两颗新的上去,上电开机,秒开,挂50瓦灯泡,也是秒开,妈的好了。看来是一起罕见的滤波电容容量没变但是内阻变大引起的故障,我还是第一次遇见电容这种毛病。

网友:
需要电桥测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怀疑7510芯片,又怀疑稳压反馈431或光耦,但挂50瓦灯泡高压PWM输出电压表测会从空载的0.4伏升高到4伏, ...

楼主找个电桥测测。。。。。。。。

网友(2024-12-19):
用电桥测一下电容可能问题会很快解决!

网友:
电容的介质损耗增大了,容量可以,就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