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EST2816C芯片

楼主(2024-11-03):
本人维修一个酷冷至尊战剑II500的电源,发现烧了一个EST2816C七脚芯片,淘宝和百度都查不到这个芯片的任何信息,不知哪位大师手里有这个芯片,有的话可以购买。

网友:
EST2816H  EST2816D

网友:
大师这是从哪里找到的资料?太好了!

网友:
我已经用EST2812A代换了,短接启动测量各输出电压均正常,就是能听到电源里发出吱吱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还有故障?排查了所有零件貌似都是正常的,不知从哪里下手了,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2025-01-17):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一个贴片三极管管脚虚焊导致,害我折腾了好久才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