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G6-MX 1117管一插电发烫、不触发求帮忙。

楼主(2024-11-03):
没事就修一下坏板。这片G6-MX上电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上电,发现1117这个管严重发烫,找到短路的地方,用3V烧温度明显,这个管也换了也行。

网友:
不触发是维修送钱的项目,短接绿线是要摧毁主板的开始。

网友:
我今天拆下散片用手模才知道原来桥短了很烫!

网友:
你不测1117的对地阻值的吗?

网友:
1117不短路桥烫手可能桥坏了。

网友:
桥短路的话,1117也会烫吧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我也有几块1117发烫,拆了检测都正常,3.3短路我也觉得是桥坏了

网友:
检查117输出端电阻是否有短路。

网友:
拆下看对地查对地阻值

网友:
绝壁是桥,抬走

网友:
盲猜。。。桥坏

网友:
检测1117没问题,测后面哪里短路了!上可调电源,开热成像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基本都不用看了,桥烧短路了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短路了,量一下南桥附近的电容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待机3.3 V测下阻值有短路? 测下桥上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H81的就是桥短路了

网友:
没了,电压这么高

网友:
这个是桥供电,大概率桥坏了!又要水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