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5主板插2张4X的万兆网卡就不开机

楼主(2024-11-04):
各位大佬,最近一片B365的大母板,有2个PCIE*4和1个PCIE*1,需要使用2张单口的万兆网卡型号为TP-LINK  TL-NT521 。
     现在的情况是,只插1张卡不管是插在PCIE*4或者PCIE*16上都可以正常开机并且识别到这个卡,如果2张卡都插在PCIE*4上或个插PCIE*4,一个插PCIE*16机器都无法开机,就像不上电一样?

     请教各位大佬这要怎么处理啊?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升级最新的bios试一下,你这是保护了吧,供电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最新的bios试一下,你这是保护了吧,供电不够?

感谢回复!升级BIOS也不行,加大电源也不行,所以不知道问题在那儿,唯一的解释就是网卡跟主板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升级BIOS也不行,加大电源也不行,所以不知道问题在那儿,唯一的解释就是网卡跟主板的兼容性不 ...

碰到这种也没办法,要么换张别的牌子的板子,应该就解决了,经常碰到兼容性问题,不好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也没办法,要么换张别的牌子的板子,应该就解决了,经常碰到兼容性问题,不好办

是的,头大,客户还非要用这个网卡,搭配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头大,客户还非要用这个网卡,搭配这个板子

说这个网卡在其它板子上都能用,为啥在这个板上不能用,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C:
这个有时候就是玄学,换一个板子什么事都没有了,就这张板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时候就是玄学,换一个板子什么事都没有了,就这张板子不行

雷迪嘎嘎,难道科学的尽头真是玄学!

网友D:
盲猜供电问题,建议换功率大一些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盲猜供电问题,建议换功率大一些的电源

感谢回复,更换大功率电源也一样,不识别

网友(2024-12-06):
网口跟这个主板兼容性问题。我专门处理这种的。这种有机会不能插2张,1张没事,因为工厂也不会测试到到一个品牌2张。另一个我碰到的也有这种情况的,换另一个品牌的电源就好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BIOS中针对PICE 的设置也有设置好过的

网友(2025-01-21):
遇到过主板3.3待机带不动,把网卡3.3待机屏蔽掉,连到3.3v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最后短接好3.3V和3.3VSB的两个后,用胶带屏蔽B10引脚,也就是3.3V待机引脚,这样就不会从3.3V待机引脚取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