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红帽故障求分析

楼主(2024-11-04):
机器:联想T420,故障:小红帽不能使用,(键盘换别的机器小红帽是正常的,触摸板在不接键盘可以正常使用,接键盘后也是不能使用)

经过检测发现TP4CLK在接上键盘后信号会被拉低(TP4_RESET是低电平,我对比过正常的机器,也是低电平),TP4CLK和TP4DATA经过3257芯片后再到EC的。

维修动作:换过3257芯片,换过EC芯片,换过R294电阻,J7键盘底座也换过了,键盘也换过。TP4 _RESET是联想芯片发出来的,这个芯片也更换过。故障依旧。

实在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条件会拉低此信号。(遇到好几个这样子的问题了,老板都要爆粗了。:'(:'(:'()

网友A:
BIOS设置里改下设置试试

网友:
T420 图纸与点位

T420I.brd

T420S 集成.pdf

T420S 集成.pdf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BIOS 呢,刷过没有

网友B:
T420?  多想一分钟都是浪费脑细胞

网友:
2012年的机器吗

网友:
作为新人我必须顶一个

网友C:
下一步你是不是准备修猫口

网友D:
换一个主板估计也就100 不修了

网友:
刷过了,也不行,图纸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主板估计也就100 不修了

没办法,我们老板就是做这个外贸低端机,太多这个问题不修也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你是不是准备修猫口

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改下设置试试

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20?  多想一分钟都是浪费脑细胞

打工仔是没有自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刷过BIOS。。。。。。。。。。。。。。

不是刷程序,是bios里的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刷程序,是bios里的设置

是什么设置,这个没有设置过,恢复出厂设置是有操作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设置,这个没有设置过,恢复出厂设置是有操作过的。

还原没用,遇到过一次,在bios里找找看看,具体名称不记得了

网友F:
安装官方热键驱动,看看是否禁用了功能,thinkpad早期电脑可以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原没用,遇到过一次,在bios里找找看看,具体名称不记得了

我找了,里面的设置是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装官方热键驱动,看看是否禁用了功能,thinkpad早期电脑可以禁用的。

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G:
这个控制面板里鼠标有一个设置也要打开好象

网友H:
还有客户愿意花钱修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控制面板里鼠标有一个设置也要打开好象

PE下也不能用,应该不是系统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客户愿意花钱修这个不错

都是给三胖的兄弟修的。

网友:
换个主板吧   省钱省事

网友I:
j7座子的保险你测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I:
j7座子的保险你测了么

保险都测过,正常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有呢,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保险都测过,正常的。

小红帽和触摸板联动的,你换触摸板试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红帽和触摸板联动的,你换触摸板试过了吧

触摸板正常的。

网友:
如果键盘是好的,那就换主板吧,主板壳便宜了

网友:
大件都换完了,那就测测那些个小电阻电容啥的

网友J:
既然有同样的机器,不如先对换一下主板测试,以确认故障是在主板上还是外设上。
(之前修过 X395触摸板进水导致触摸板和指点杆都不能用。更换触摸板后就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既然有同样的机器,不如先对换一下主板测试,以确认故障是在主板上还是外设上。
(之前修过 X395触摸板进 ...

是主板的问题,已经换过了

网友K:
不是刷程序,是bios里的设置

网友I:
哈哈,原来不止我一个才遇到这种操蛋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刷程序,是bios里的设置

设置都看过了,没有问题。我还跟好的机器对着看了一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哈哈,原来不止我一个才遇到这种操蛋的故障

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静等结果

网友:
换触摸板

网友E:
不接触摸板也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不接触摸板也不行。

必修接 带红帽的键盘和触摸板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必修接 带红帽的键盘和触摸板一起的

单独接触摸板是好的,也换过触摸板的。我试过别的正常的机器,间接接任何一个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M:
只看到你换这个换那个,  具体数据呢  比如数据 时钟阻值多少  电压多少, 对比一下好板,   既然是通货   又不缺料  这问题细心点能搞到, 绝对一个小问题导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解决了,我修过好多这个问题,总之啥问题都有

网友:
多多分享,多多赚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只看到你换这个换那个,  具体数据呢  比如数据 时钟阻值多少  电压多少, 对比一下好板,   既然是通货    ...

数值都对比过正常的机器了,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解决了,我修过好多这个问题,总之啥问题都有

你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值都对比过正常的机器了,都是一样。

那就复杂了   但是你这个状况 必须啃下这个骨头啊   毕竟很多台这个问题   断线之类的打过吗  一下真想不到什么问题了  毕竟都换过

网友:
短接键盘口边上的保险看看 是不是有轻微的压降

网友:
有好机器对比着维修,按说好弄啊,对比排线接口处和座子的信号、电压、电流,另外有无腐蚀断线

网友:
这东西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ec程序刷一下

网友N:
搬BIOS,把好板的搬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搬BIOS,把好板的搬过来

试过了,不行,丢一边了,等有空再拿出来研究了。

网友:
必须顶一个

网友:
触摸板正常也要换了试试,我之前就遇到了触摸板正常小红帽不能用,折腾一星期最后换触摸板解决了

网友:
坐等结果   老机器折腾一下还挺好

网友:
HDD_DTCT#_EC请问这个信号时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