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联想7400PRO 打印颜色浅维修案例

楼主(2024-11-04):
这是一个正经维修案例,可以好好观看以下~
今天接了一个打印机维修,故障是打印颜色浅,而且伴随着卡纸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首先我和各位想的一样,更换硒鼓、粉盒,然而,并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按照惯例,想到了清洁激光器和定影(定影主要是为了解决卡纸的问题),然后确实这部分是有问题的

更换定影我想大家都是会的,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最后一张图里的卡扣位置要注意,很多人没留神这个在什么位置导致回装的时候装不到位出问题~
清洁激光器比较简单就没拍照片,我们继续讲~
然后弄完以后发现依旧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这该擦的地方都擦了,还会有哪里导致这种问题呢???
啊,对了,还有高压板也会导致这种问题,高压板提供的电压过高(纸张全黑)或者过低(白纸)都会导致硒鼓充电异常进而导致输出故障。
拆掉高压板检查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  都正常,那难道是玄学问题不成??

最后,猛然觉悟了,电压正常不代表它就能正常工作!!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电压正常只能说明这个板子没问题,但是板子输出到硒鼓采用的是数据线或者不锈钢弹簧触点导电模式,也就是说如果接触点电绣严重导致接触不良同样会导致输出异常。。
将各个接触点彻底清除了一遍,然后上机测试,果然,问题解决了

这个机器的维修就此彻底告一段落了。因为是同行送来的,最后安装行业惯例(我自己给自己定的嘿嘿~)收了30块钱维修费,和15块钱的材料费(定影下辊的钱)
好了,今天的维修案例讲完了,感谢观看!

网友A:
收这点钱能继续做下去

网友B:
同行也不至于收30块,咋生活啊,吃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这点钱能继续做下去

同行而已,你打算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也不至于收30块,咋生活啊,吃土呢

。。大佬救救我,,你说这种的收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