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 DS2主板 风扇反复转停不开机

楼主(2024-11-04):
           今天接一块技嘉H81M主板点不亮,开机后风扇老是停转,经检测各主要供电正常,没什么头绪,不经意看到图纸LM358的1脚输出1.5V,

         于是测量LM358的1脚电压发现输出3.4v,与图纸上的1.5V电压相比偏高了

           再次测量7脚图纸上1.05V的电压,实际测量电压有10.79V,偏高那么多,应该是LM358运放损坏了。

            直接在料板上拆了一个LM358更换好

            接电源试机,成功点亮。

网友:
收藏备用,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图纸上, LM358 的1脚没标注1.5V啊

网友:
收藏备用,感谢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1脚那个电压是动态的,

网友:
就是这么好

网友:
好技术,好表!

网友:
这个坏的不容易呀!

网友:
刚和同事探讨运算放大器的虚短、虚断,就看到这个帖子。没理解判断运放坏了的理由。按楼主描述7脚10v多。q35应该导通,q35ds间电压相差不大,也就是桥1.05v不正常。

网友:
LM358坏的很多1

网友:
一看就会的分享系列,呵呵

网友:
学习了。遇到一个主板存不住时间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学习一下,我手里也有一块同型号主板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A:
lm358电动车充电器上用的多,没想到电脑主板也用
扎恒源
好多主板都用到的。
详情

网友:
测量到3.3V 一般默认为正常了

网友:
这个故障到底是1.5V还是1.05v没有?

网友:
支持一下我选择我i喜欢

网友:
358是哪路供电?

网友:
收藏备用,多一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58电动车充电器上用的多,没想到电脑主板也用
好多主板都用到的。

网友:
收藏备用,感谢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2025-01-23):
开机后风扇老是停转,难修,测各个电压,可以发现,楼主很有技术经验的,赞

网友(2025-05-02):
经检测各主要供电正常?难道这个不算主要供电?

网友:
楼主对MOS管栅极的驱动电压有误解。